热电阻阻值计算

楼主(2009-06-24):
已知一个热电阻在温度33摄示度时电阻值为113欧,那么如何计算才能知道这个电阻的最大量程是多少呢?

急求答案!谢谢!

网友A:
电阻的最大量程不是算出来的,是由材料和工艺决定的。

网友B:
楼主的问题不靠谱呀!

网友C:
你使用的应该是PT100,计算温度的公式是这样的

T=(R-100)/0.385

R为测量的电阻,100 为0度时的阻值,这个值跟热电阻型号有关系,比如PT10:0度是就是10欧

最大量程不是由热电阻决定的,是软件设定的,根据需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设定

网友D:
PT100已知0度时的电阻值,可以按照每10度4欧姆估算。

网友E:
热电阻的最大测温温度,即最大量程由以下条件决定:

1、热电阻的温度系数的线性区间;

2、热电阻的耐温性能;

网友F:
一般来说热电阻的阻值可以按照1度0.4欧姆左右计算,热电阻的最大量程一般是由软件决定,自己本身可以根据需哟啊修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最大量程不是算出来的,是由材料和工艺决定的。

如果是J型或者K型的呢

网友H:
三楼回答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三楼回答就是电阻的算法。

网友I:
你使用的应该是热电阻,热电阻的特性限制,温度测量范围-200~850摄氏度。温度太高的还是用热电偶比较好。

网友J:
学习了,感谢3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