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气阀的故障反映。

楼主(2009-06-24):
电动阀门在上位机控制量为0时 现场阀门会不断的往复转动,

控制量为5%以上时,往复停止,阀门开度基本正常。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位朋友给指点下  谢谢

楼主:
顶起  那位朋友知道 啊 ?

楼主:
给我的感觉就是  没有控制信号,阀门控制器自己不断的开关循环。有控制信号时,没有故障表现了

网友A:
零点偏移

网友B:
应当是零漂了吧,校验一下.

楼主:
零点偏移   怎样校验那? 需要那些仪器? 谢谢

网友C:
重新标定下关限位试试看能否解决。。。

网友D:
零点偏移   重新标定

网友E:
零点漂移了,你要重新标定下就好了,现场好多出现过这种现象的。

网友F:
零点漂移了

网友G:
恩,漂移零点漂移,重新标定零点

网友E:
零点偏移,或是限位开关没到位也会出现往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