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机WINCC软件运行故障

楼主(2009-06-24):
本人在使用设备的监控机使用WIN CC6.0的监控软件,监控界面已经完成,一般使用正常,在CPU突然断电后会出现,监控机上就没有变量输入,整个监控界面变灰色,没有任何反应。请问该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如何解决该问题?

网友A:
通訊中斷,檢查與Wincc通訊的設備狀態。

楼主:
谢谢,是通信中断了,现在通讯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了。

在PC/PG设置里面,CP5611PROFIBUS检测时候有个错误0X031a

该如何解决该问题。(CPU型号是317-2DP)

网友B(2010-09-25):
我厂的一台OS也出现类似的故障,不过是在运行中突然出现wincc与CPU无法通讯,ES和OS通讯正常。更换了机子、CP1613(未变)并重新下装组态也未解决,西门子技术人员说曾遇到此问题,无法解决,只能重新换系统wincc了。请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C:
照楼上说是wincc的bug了  我没有遇到过 实在不行重新搞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D:
看一下通讯速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