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断路器有“嗞”“嗞”的响声

楼主(2009-06-24):
以前配电柜里面的万能断路器有“嗞”“嗞”的响声,声音小,没在意;近段时间负荷大,响声也随着大了。我觉得是吸合线圈的电磁噪声,不知用什么办法处理一下?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谢谢!

网友A:
调整一下线圈

网友B:
电磁吸铁上应该是生绣了或者是短路环坏了要更换

网友C:
正常的现象  电磁感应原理

网友D:
应该是触头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E:
吸合线圈吸合后就没电了,应该是触头接触不良引起的 。或者绝缘不良引起的放电现象

网友F:
声音随着负荷的大小变化,如果是触头接触不良,那么开关会明显发热。如果开关不发热,那么可能是过流监测用的电磁脱扣产生的声音。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提出的富贵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G:
    应该是接触不良,电磁铁有灰尘等也会出现同样现象。

网友H:
应该是里面线圈有轻微的接触不良。。多开关几次,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I:
失压电磁铁吸合处表面生锈,或油污,或其它异物侵入.

网友J:
电磁吸铁上应该是生绣,多开关几次,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

网友K:
DW10或DW16吧

老式断路器大电流工作或电流有起伏时容易响

网友L:
电磁铁吸合处表面生锈,或油污,或其它异物侵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