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想不明白的电器故障

楼主(2009-06-24):
我厂有一台小型螺杆压缩机 电机为5.5千瓦的 开关是DZ47LE-20 下面接15A接触器 今天用用着突然跳闸    DZ47LE-20没跳 跳的是DZ47LE-20上的电源总开关    送上总开关后启动又跳 我量了一下电机 线路绝缘没问题 电压正常。量完后又送电启动正常  不知是什么问题 希望有经验的老师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总开关额定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B:
说的不清楚

网友C:
总开关出毛病了吧?量下电机启动以及运行电流,正常的话,总开关应该换新了。另外总开关?下分支多少?过负荷了????

网友D:
同意三楼的意见,总开关过负荷了

网友E:
总开关坏掉了

网友F:
哈哈,同意三楼的。.

网友G:
可能是你总开关要退休啦,这种质量不好的话用几W次后就会预见现触头接触不良的现象啦,

网友H:
总开关不好了要退休了

网友I:
可能是空气开关上的长延时没设定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总开关不好了要退休了

换一个.

网友K:
估计是总开关不好,或者是总开关那里缺相。

网友L:
总开关太老了?换一只吧

网友M:
测量一下实际电流是是多少就完全明白了吗。

网友N:
总开关灵敏度高,过流时总开关先跳。

网友O:
        总开关的问题

网友P:
总开关坏掉了 ,换之看看

网友Q:
最近我公司也遇到类似的一个问题:去年我公司的一台10吨天车上的总接触器用一台施耐德接触器更换了老型号的CJ12-150/3后,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总电源断路器送电,按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并自保,按停止按钮或撞限位后接触器断开,之后再按启动按钮接触器不吸合,用万用表量接触器线圈两端电压正常有380V左右。可断开总电源再送电一切正常,每次接触器断电后都必须这样操作。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R:
看一下总开关以下线路有发热的地方吗,如果没有发热的地方,又不过流,那你的总开关该退休了。

网友S:
总开关是什么开关?请说明白。

网友T:
总开关可是带漏电保护的?接触器断开后看总开关的手柄处于中间位置?

网友U:
总开关不太好的!

网友V:
    应该是发热跳的吧。

新麦子~!

网友:
要是电流没有 问题的话 考虑哈    空开的问题·!~!

网友W:
总开关的触点有些接触不良,容易过热跳保护。换总开关吧,要不就拆下来修理一下,看看触点有没有烧蚀。

网友X:
总开关过小!!要个大点的60A的

网友Y:
应该是总开关有问题了

网友Z:
注意,是压缩机负载,是此时的负载大了。灵敏的开关先动作,那个开关也没坏,顶多是定值不合理。

网友AA:
5.5KW?一个是线路,因为你有去碰过线路,检查接线是否有松,还有就是总开关出来还有别的分路也要检查下,如果都没问题就考虑总开关问题。

网友AB:
"最近我公司也遇到类似的一个问题:去年我公司的一台10吨天车上的总接触器用一台施耐德接触器更换了老型号的CJ12-150/3后,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总电源断路器送电,按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并自保,按停止按钮或撞限位后接触器断开,之后再按启动按钮接触器不吸合,用万用表量接触器线圈两端电压正常有380V左右。可断开总电源再送电一切正常,每次接触器断电后都必须这样操作。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

你这个是交触器的原因,把接触器换了就好了

网友AB:
空开跳一般电机坏的情况比较大一点,应该再查查电机。还有同意32楼的,可能是负载过大了,或是卡住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用手盘过电机,看看转不转的动。

网友AC:
刚刚坏15KW压缩机电机,也是跳125A空开用兆欧表测量相间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