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纺纱厂,都用什么控制方式?电机是否普通电机?

楼主(2009-06-24):
如题:

想了解下纱厂的电气方面的知识,仪表类也给说下,谢谢~!

楼主:
谁来9999999我????

网友A:
现在都改变频的了

网友B:
精纺几乎都是防爆电机

楼主:
谢谢2位。。。。。。能比我的标题长点么。。。。。。。

网友C:
      纺织厂的电气设备控制,90年代以前,大多为继电器控制方式。90年代以后的纺织设备的电气设备控制,大多采用了机电一体化技术,即以计算机为核心,由PLC、工控机、人机界面、现场总线等组成的控制系统,使用先进的驱动技术,如变频调速、伺服驱动等。纺织厂的仪表,也由过去的机械式为主发展为以嵌入式单片机技术为主的仪表,如用智能式电能表取代感应式电能表,用TD200、TD400以及各种触摸屏取代计长、计数等传统仪表。

网友C:
纺织厂的电动机大多用是纺织专用电动机,八十年代以前一般为F0、JF0、JF02等型号,现在大多用FX、FX2、FXD等型号。

网友D:
不在纺纱厂。爱莫能助。

                针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