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4300c与台达PLC DVP通讯为什么不行呢

楼主(2009-06-24):
请好心工控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台达PLC通讯参数设置无误的话,请咨询eview的屏是否支持台达的PLC,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B:
不可能不行的 估计你的方法问题

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C:
怎么不行了啊?我还可以的啊.你有没有在eview软件里组态好通讯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