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跟普通转子绕线式电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6-24):
变频电机跟普通绕线式电机有什么不同?变频电机跟普通电机的工作方式相同嘛?

网友A:
好像不能这样说是变频电机这一说哟,只有变频器控制器,可拖一般的普通电机(频率为50HZ),再一种就是变频器专用的伺服电机。区别就是伺服电机可以长时间工作在不同频率中,但是普通电机一般只能适合启动或是停车时用低频状态,也就是说不能长时间工作于非工频状态,这样容易发热烧电机的。

网友B:
还有变频自带散热风机,普通的靠轴风叶冷却

网友C:
普通绕线式电机是工作在频率50HZ的电源下,变频电机是宽频电机,长时间工作在变频状态下线圈不发黑。还有变频自带散热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