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工作中出现反转过程

楼主(2009-06-24):
控制器为德国KEB ,16F5A1E--34YA.  最近在工作中出现电机反转的现象。而且是在一个周期动作结束与下个循环开始之前约0,5秒时间内。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是PLC控制还是什么控制,查看其反转触发点线是不是有短接现像。

楼主:
注塑机,宏讯控制器,变频器德国KEB, 我想应该不是接线的原因,因为该机器已工作约一年时间,以前并没有该问题

网友B:
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缺相或电机线路断线或电机本身内部断线损坏引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缺相或电机线路断线或电机本身内部断线损坏引起

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长期使用后电气性能变化,传感器等产生频率漂移而在变频器参数中没有设置死区频率形成的。

网友E:
停车时有没有制动?有没有接制动电阻?参数没动的情况下检查外围接线和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

网友F:
很可能是机械传动引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停车时有没有制动?有没有接制动电阻?参数没动的情况下检查外围接线和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长期使用后电气性能变化,传感器等产生频率漂移而在变频器参数中没有设置死区频率形成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缺相或电机线路断线或电机本身内部断线损坏引起

正解

楼主(2009-07-30):
在油温上升到30度以上后就没有该问题了、、、

参数已经核对过 , 工作中变频器并没有报警显示。 变频器输出正常,没有好的办法换电机了、、、、

网友J:
在油温上升到30度以上后就没有该问题了,你看下变频器参数设置,很可能是正,负反馈,在30度这个临界点。引起的

如有疑问:QQ584838046 13424379830 变频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