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系列PLC问题

楼主(2009-06-24):
我公司有个FX1的PLC坏了 找不到同型号的  就用FX1N的代替 现在把老的程序直接输到新的PLC 怎么错误的报警灯老是闪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LC的型号不同,输入输出点和其他内部原件的定义不同。所以不能直接复制过去。

楼主:
您的意思 是我要一点一点把换成1N的指令?

网友B:
有些地址指令不一样

网友C:
有些东西还是不同的呀!要仔细看看才行呀

网友D:
你要转换了才能传给它用,如果你原来的PLC需要维修,就QQ我:1062932363

网友E:
需要轉換成1N的才行.

网友B:
是的,需要轉換成1N的才行.

网友F:
这样吧, 你先在软件里把PLC类型改成1N的, 然后编译,看是否有错. 如果有错或指令不支持之类的提示, 就请改错的地方直到没任何错误为止.  然后才下载到PLC里运行.

网友G:
各位同仁,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来这个网站看一看,很不错!

http://bbs.hcbbs.com/?fromuid=440311 海川化工论坛

网友H:
在编程软件里把PLC 类型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I:
它们的各种地址范围不一样,指令也有区别,问题不大,修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各位大哥  昨天我把PLC类型换成FX1N后 下到PLC  现在PLC报警  6506 语法错误 161步   可是我161步没看见错误啊

网友J:
有些地址指令不一样.

网友K:
其实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首先我给倪分析一下现象,你看是不是和你现在的现象非常吻合.

1.你发现你下载下来的梯形图中有一段程序是黄颜色

2.你是否发现你现在下载的程序中有一段是空的,然后在这短空程序的后边又有一段程序.

3.你发现程序中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很大的数值数字.

只要有以上3中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出现,那么我提醒你不要考虑 你的PLC的硬件有问题.可以肯定的恭喜你硬件没有问题.

我就是遇到这个情况,研究很久找不出原因,国内的三菱电机的人也不知道,没有办法找到日本三菱名古屋的人(本人在三菱体系呆了8年)一起商讨后才知道原因.

如果要知道这个BUG的原因QQ上  在我的QQ空间中有.181673291

网友L:
型号不同下载不下去的吧

网友M:
可以通过编程软件改变的啊

楼主:
我现在发现了问题  是因为FX1N里面没有DTKY 这个指令 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FX1N怎么可以实现下面这个程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