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氧化锆分析仪,炼油厂加热炉氧含量用,大家说一下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2009-06-24):
炼油厂加热炉烟道用的氧化锆分析仪,不知道各位同仁都用的是哪个厂的,使用效果如何,请求各位提供参考!多谢!

网友A:
我单位的热煤炉烟道气分析仪就用的是氧化锆分析仪,是上海固体可贵的,和上海英盛的,锆头和变送器一年左右就要更换!

网友B:
我没用过,但我卖过7台ABB的氧化锆,很不错的,有意向的请和我联系:15951311611 金剑

网友C:
我用过深圳荣膺和北京中电伊川的,还可以。不过最好的还是Rosemount的,从建厂到现在5年多了还在用,就是有点贵。

网友D:
我们用的是横河的,还可以

网友E:
横河、罗斯蒙特不错,如果浓度高,还可以选择顺磁氧分析仪

网友F(2010-08-11):
进口的质量是不错,就是价位太高了。北京YB-88系列防暴型氧量分析仪是专业用在炼油厂锅炉上的。有意咨询:13651236671    霍先生。

网友G:
价格贵,使用寿命短,有时测量不准,仅供参考,此仪表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才能普及使用。

网友H:
我所在的中石化炼油厂一般都是用日本富士的氧化锆分析仪

这个在安装好后测量初期校准一般都不会出现故障问题

但是氧化锆锆头都有一个使用寿命,容易老化,安装使用的时候应注意几点:

 ①需要对样品气进行控压处理,通常进仪器压力不得大于0.05MPA;
②标气二次表输出压不得大于0.30MPA;
③进入仪器的所有气路管线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查漏,且此项工作在仪器正常工作时,每半年还必须进行一次系统查漏;
④气路进仪器前,必须经过物理过滤器,10u;发现气阻现象,可先行检查过滤网(过滤器);
⑤定期清洁分析仪风扇过滤网,每季度一次;环境恶劣,需要经常清理,以防止因通风不畅而导致的仪器过热现象;
⑥仪器的安装部位应当水平,远离振动源;以防止检测器不水平,而造成的样品对流不均所引起的误差;
⑦分析仪周围环境要求通风良好,切忌密闭空间,因氧量不均衡而引起的测量误差;
⑧分析仪周围切忌有可燃性气体,这会严重影响检测器的准确测量;
⑨由于检测是在高温下操作,若待测气体中含有H2和CO、CH4时,此物质会与氧发生反应,消耗部分氧,氧浓度降低,引起测量误差。所以仪器在测量含有可燃性物质的气体时应相应考虑此项因素,以避免测量失准。
⑩当测量含有腐蚀性气体时,应先用活性炭过滤。

网友I(2010-12-23):
氧化锆我们有,保质量一年,也有好的可以用3-5年的,价格上有区别。具体可来电咨询 免费电话:4008813579 徐先生

网友J(2011-02-16):
买进口的吧。,质量好

网友K(2011-05-03):
对:zounrg 关于

我所在的中石化炼油厂一般都是用日本富士的氧化锆分析仪

这个在安装好后测量初期校准一般都不会出现故障问题

但是氧化锆锆头都有一个使用寿命,容易老化,安装使用的时候应注意几点:

 ①需要对样品气进行控压处理,通常进仪器压力不得大于0.05MPA;
②标气二次表输出压不得大于0.30MPA;
③进入仪器的所有气路管线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查漏,且此项工作在仪器正常工作时,每半年还必须进行一次系统查漏;
④气路进仪器前,必须经过物理过滤器,10u;发现气阻现象,可先行检查过滤网(过滤器);
⑤定期清洁分析仪风扇过滤网,每季度一次;环境恶劣,需要经常清理,以防止因通风不畅而导致的仪器过热现象;
⑥仪器的安装部位应当水平,远离振动源;以防止检测器不水平,而造成的样品对流不均所引起的误差;
⑦分析仪周围环境要求通风良好,切忌密闭空间,因氧量不均衡而引起的测量误差;
⑧分析仪周围切忌有可燃性气体,这会严重影响检测器的准确测量;
⑨由于检测是在高温下操作,若待测气体中含有H2和CO、CH4时,此物质会与氧发生反应,消耗部分氧,氧浓度降低,引起测量误差。所以仪器在测量含有可燃性物质的气体时应相应考虑此项因素,以避免测量失准。
⑩当测量含有腐蚀性气体时,应先用活性炭过滤。

内容的回复:

有没有氧化锆处理

网友L:
我公司销售日本富士的氧化锆分析仪,价格比较有优势!有需要联系我!氧化锆分析仪有问题也可以咨询!电话:15901883994  毛先生

网友M(2011-08-13):
我是长春第一热电厂的,用的是加拿大Walsn OAM-800型氧量分析仪,产品质量不错,价格也不高,建议使用;

网友N(2012-02-09):
对:plq 关于

我单位的热煤炉烟道气分析仪就用的是氧化锆分析仪,是上海固体可贵的,和上海英盛的,锆头和变送器一年左右就要更换!

内容的回复:

上海可贵的我听说有人用过,不好,用半年返修再用半年。还不如用YB-88的。质量好。

网友K:
有没有富士氧化锆锆头

网友O:
我们用的澳大利亚ROYTEC的,还不错。

网友P:
我们公司专业做烟气在线监测, 烟道我们都是用上海英盛氧化锆监测的!!!

网友Q(2012-08-14):
我们用的武汉华敏的氧量分析系统,感觉很不错,而且他们的服务也很到位,经常有工程师来回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