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用西门子840D数控系统出现2001报警

楼主(2009-06-24):
我公司一台T30302数冲出现2001报警即是说PLC没有启动,而且与PLC的传输也连不上,是不是传输线有问题?请教高手给些指点,多谢了。

网友A:
不是传输线的问题,因为你PLC没有启动,所以你无法连接上是很正常的,在ncu板上做个plc的总清,再往里面输入plc程序看看,不行的话在告诉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网友B:
先查一下2001报警指的是什么报警,看看PLC是不是在运行档

网友C:
问问是在什么状态下出现的,搞清出现的原因,先把它排除掉后看看是不是会好 。其次查传输线吧,看有没有松动,还有NCU卡,确认所有硬件没有问题后。最后在用PLC的总清这一招,做好别用,因为如果你以前没有做过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whx8859@163.com 可以共同探讨哦!

楼主:
我今天重新从MMC输入了PLC程序,现在PLC 已开始启动了,但是现在出现气压低;急停;X轴在极限开关位置+;X轴在极限开关位置-;Y轴在极限开关位置+;Y轴在极限开关位置-等报警,还有PLC的I/O输入外接条件信号灯都亮,但是I/O的输出没有信号。气压低的报警我也测了压力传感器的输出有信号到PLC的I/O口。另外还有三个驱动模块的X34亮红灯。

楼主:
因为这台机在去年把整个系统搞坏了,他们把NCU送出去维修刚寄回来,我是刚进这个公司对以前的情况知道的不多,但是寄回来我装好NCU模块系统就是出现上面我写的报警,请教大家出现这些报警是不是PLC的主程序不行?望高手赐教。

网友D:
这个有可能,你最好确认一下是不是原始程序,

楼主:
我用MMC自诊,自诊为2164报警,报警意思是:“通道1轴X/X1到达硬件限位开关-;通道1轴X/X1到达硬件限位开关+;通道1轴Y/Y1到达硬件限位开关-;通道1轴X/X1到达硬件限位开关+”。请教这个报警怎么处理?另外还有就驱动亮X34红灯,它是我同事在操作840系统里删除什么引起的,请问要怎么恢复它?

网友E:
不知道你的机床是不是可以回装什么的,要不然就要输入一些机床数据了吧。

在看看有没有什么大侠又更好的办法,我记得好像有NC卡,不知道你的以前有没有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