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如何输出高频脉冲

楼主(2009-06-25):
各位前辈:

               小生初初茅庐,急需了解如何使用FX2N输出高频脉冲(即如何使用"PLSY"指令),请各位不吝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PLSY S1 S2 D

S1 频率,S2脉冲数,D输出端口(Y0 OR Y1),例如:PLSY K1000 K2000 Y0 ,以1000 的频率发脉冲2000个到Y0口。

网友B:
找个三菱的PLC编程手册  查一下指令  不就知道了   FX2N的只有Y0和Y1可以输出高速脉冲。

网友C:
是的

需要设置高速计数器

详细的查一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