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压电路求解

楼主(2009-06-25):
请高手赐教,或提供较好DC0-250V的调压电路,感谢不已!

网友A:
触发回路太原始了,至少也可以用个触发二极管吧,看一下台灯调光电路。

楼主:
兄弟:这个触发回来是有用直流的所以不用触发双向二极管,这个触发回来也是抄袭使用很稳定的台灯调光电路.

只灯泡和变压器是不同的负载.所以不好调.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不知谁有好的电路。

网友A:
RC回路电压不确定,和交流直流没关系。

楼主:
RC回路电压是确定的啊!阻值与容量都是固定不变的.

这个触发电路与其他的可控硅调压电路比,相对来说是最好的了.

网友C:
1、这是最简单的单相桥式交流调压电路;

2、这个电路的可控硅、触发电路电阻、电容参数要选合适,否则工作不稳定,或者调压范围窄;

网友D:
搞那么麻烦干什么呢,买一个可调电压的固态继电器不就可以搞定

楼主:
有这样的调压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
1、这是最简单的单相桥式交流调压电路;

2、这个电路的可控硅、触发电路电阻、电容参数要选合适,否则工作不稳定,或者调压范围窄;

那应选怎样的参数呢?

楼主:
输出低电压70V以内时不稳定

网友C:
1、楼上是用可控硅桥式交流调压后,再整流输出可调直流电压;

2、这种负载变化大的场合不宜用“可控硅桥式交流调压”这样的简单电路;

3、你完全可以用桥式可控整流电路,直接输出可调直流电压,只是触发电路可改用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

网友E:
你直接买一个产品好了,干嘛还这样麻烦啊,输入220V,输出0-380VDC可调

楼主:
刘志斌兄弟:有没有相关电路借鉴?你提的第三点确实在有些地方也这样用过,但本人没经过试验,不知道能否适用于我的这个调压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电路借鉴?……

1、你见过滑差调速异步电机吗?

2、它用的调速器就是一个可控直流电压调节器。

3、中级电工实际考核题目中经常有“可控硅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问问大多数人都知道!

网友F:
这种电路是不可能0-250V 稳定调节的。。。。 50V以下都很不稳定的。。。

你还是用调压器好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刘志斌兄弟:能不能来个实际可行的图或方案,不需要空谈理论,你说的不能说错了,但是无用.

网友E:
是有一种调压器的,输入交流24-380V AC 输出是0-400VDC(输出电压是有输入电压决定的) 控制方式是电位器或者4-20MA或者0-5V,需要帮忙联系我QQ1051131379

楼主:
看来所有的兄弟都是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我也找到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