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吸盘断电保护装置

楼主(2009-06-25):
急!急!急!  请问是否有某种产品用于行车吸盘意外断电后  用来保护行车吸盘断电保护装置的呢  ?   要求  输出电流60A  停电保持时间15分钟  这种行车是用于钢铁行业原料库行车吊钢呸的吸盘  实践证明有普通的UPS无法满足

网友A:
用蓄电池呀,要高频的UPS外挂电池的,不要用在线的UPS

网友B:
有专门的断电保持装置,就是用电池组合

网友C:
你的吸盘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是直流的,我有不同于蓄电池的方案,可留下联系方式交流一下,我关注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年了

网友D:
有的,你这种是直流电220V的,用18节DC12V 60AH的免维护蓄电池做后备电源,然后你需要一个充电机,能自动充电、充满后自动切断。

具体情况可发邮件给我咨询。

网友E:
用专用的电池充电保磁控制系统,直流电220V(18节DC12V 的免维护蓄电池做后备电源)控制。此行车称电磁吊。

网友F(2009-08-06):
需要安装超载保护器,力矩限制器的请电13537830347/0755-29641606-607殷生QQ447481396

网友G:
起重机电气方面!QQ392241412

网友H:
现在已开发出了一种永磁体电磁吸盘,释放钢板时通电产生反向磁场,设备断电时永磁体自动保持,可以不需要大容量蓄电池。

网友I:
有专门的断电保磁设施。

网友J(2011-07-13):
可以采用磁力吊,可以多用几组

网友K(2011-08-19):
2009年的帖子,我有一方案,不知你现在解决了没有?dlh88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