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与安川驱动对比

楼主(2009-06-25):
谁知道15KW以下,三菱与安川的变频器和伺服哪个性能好? 另外价格呢?相差多少?(百分比?)

楼主:
有没有高人给小弟解答一下?最好两个产品都用过。 目前本人正在选型,主要要用十几台变频和七八台伺服,都是15kw以下的,伺服要求同步,用运动控制器。 不知道这两个哪个更好一点?价格相差多少?

楼主:
就没有人给点意见?

网友A:
两家都有很多型号,性能不同,你的具体需求是什么?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设备上用的啊?

我是做安川产品的。安川在起重、电梯、金属拉丝这块做的相当牛。

网友C:
我只知道三菱的,每用过安川的

网友D:
安川的伺服是个老牌子了,三菱么也不错,在性能上都有优点.我也用过,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安川的服务质量比较差,我公司在无锡,一直问南京的某某公司定的货,想让他提供技术服务什么的,他们太牛了不愿意出来,以后我是不会选安川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安川的伺服是个老牌子了,三菱么也不错,在性能上都有优点.我也用过,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安川的服务质量比较差,我公司在无锡,一直问南京的某某公司定的货,想让他提供技术服务什么的,他们太牛了不愿意出来,以后我是不会选安川的了.

是不是你买的便宜,提供技术服务不划算啊.

网友E:
楼主:这两家产品我都用过。感觉:安川的变频器在性能、质量上比三菱好一点;三菱的伺服比安川耐用些。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F:
某国的产品都比较便宜,跟欧美比起来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安川在起重、电梯、金属拉丝这块做的相当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某国的产品都比较便宜,跟欧美比起来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安川在起重、电梯、金属拉丝这块做的相当牛

 能说说具体的差距么?以后选择也好参考.

网友G(2009-09-06):
其实,日本的产品在性能上差不多,属于一个类型的。

网友H:
三菱和安川差不多。不过安川更加专注一些,好多电梯就是用安川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