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25):
我的一台机器的控制系统用了一个台达的PLC和威纶的触摸屏,一直读正常用了半年了,最近出现一个怪事,触摸屏上的计数显示始终是0,触摸屏上有一个计数器清零的按钮和一个计数器的开关,开关能正常动作,同一个画面的其他按钮功能都正常,另外一个显示速度的也是0,这个计数器是直接显示PLC 的数据,请问问题是出在PLC还是触摸屏,2个程序都是我自己编的,因为机器不在本地

网友A:
那监控下PLC里面的数值,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看一下触摸屏对这个数字显示设置的属性,不行的话再把程序更新一下

楼主:
关键是机器不在就近啊,如果能确定是那部分的问题就拆过来重新输程序

网友C:
触摸屏应该没有问题 看下是不是PLC 丢程序了

网友C: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D:
参数是否改变了呢绒

网友E:
1,你的屏数字显示有没有设定其长度哟,是不是计数的数字太大了,超过了屏要显示的长度导制不能显示啦

2,也有有可能是你PLC程序有BUG,计数到了最大值后无法再计数了

网友F:
7 楼说的很对

网友G:
说不定PLC问题

网友D:
PLC的干扰吗

网友H:
        1,是不是PLC受到干扰了。

         2.你的触摸屏的数据类型,处理器的型号。

网友I:
维修技术论坛http://www.xilin.cc/bbs

网友J(2010-04-19):
信捷的  有问题可以加我QQ1289794504

网友K:
请问我的是三菱GOT1150-Q-C系列触摸屏,通电能亮,连接电脑后就是就是不通啊?

usb和RS232通讯方式都试了不行啊!在design2里面通讯测试时报错(通讯端口错误、通讯模块错误)

还没用过呢硬件怎么会坏呢?请教各位专家,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谢谢!

网友L:
我有便宜的屏,谁要的可以联系有,13798563617

                            我的店看得清楚一些。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