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AXF流量计选型

楼主(2009-06-25):
www.ejatec.com具体文章来源于:http://www.ejatec.com/kind1.asp?id=99

横河AXF电磁流量计是基于数十年的现场应用开发的易于操作、功能强大、非常耐用的流量计产品,而可更换电极、“双频励磁法”的噪声消除解决方案使横河流量计产品可用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同时实现稳定性和高速性。

(一)横河电磁流量计的选型

横河电磁流量计的选型主要与以下参数密切相关:

1.口径与量程的选择

横河电磁流量计应尽量选择与管道一直的口径,如果管道口径尚未确定,请给出流量范围与流速,以供工程师参考选择合适的口径:通常情况下,流速以≤3m/s为宜,对于有粘滞易于附着在管壁上的流体,应选用流速≥2m/s比较合适。在流速确定后,可以根据流量=流速×π/4×D2推算出管径D。

横河电磁流量计的量程选择有两点要求:1.所测流量必须小于横河电磁流量计的量程。2.实际流量在横河电磁流量计量程的30%-80%为最佳。

2.温度和压力的选择

横河电磁流量计能测量的介质压力与温度都有一定的范围。如在2.5-50mm的口径下,最大工作压力为4MPa;65-200mm的口径下,最大工作压力为2MPa;250-400 mm的口径,工作压力为1MPa。同时压力的承受范围与温度直接相关,见下表。

针对特殊的应用场合,横河已经研发出耐压达32MPa的电磁流量计,可根据用户要求订制特种产品。

横河电磁流量计的测量温度范围取决于所选衬里,不论一体型与分体型,环境温度需在-40-60℃。

3.内衬材料与电极树料的选择

横河电磁流量计的内衬材料及电极材料必须根据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质来正确选择,否则仪表会由于衬里和电极的腐蚀而很快损坏,而且腐蚀性很强的介质一旦泄漏容易引起事故.因此,必须根据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测量介质,慎重地选择电极与衬里的材料.

(二)横河电磁流量计的安装

要保证横河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精度,正确的安装是很重要的.

①横河电磁流量计应安装在室内环境湿度不大于95%的通风处.环境温度介于-40-60℃之间,应远离水泵及其他可能产生强烈震动的设备。与供电电缆之间应保持>15cm的距离,避免和大电机,变压器、变频器等具有强电磁干扰的设备靠近。如周围存在腐蚀性气体,请与工程师确认对横河铝合金是否具有腐蚀作用,另外请尽量将流量计安装在易于查看状态、维护的场所,特殊情况下可采用分体式以方便现场使用

②安装距离规定如图所示(标准前10D后5D)

同时,为了保证管路满管,见下图安装方式

安装方向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③横河电磁流量计两端应装阀门和旁路.

④横河电磁流量计的电极所测出的几毫伏交流电势,是以变送器内液体电位为基础的.为了使液体电位稳定并位变送器与流体保持等电位,以保证稳定地进行测量,变送器外壳与金属管两端应有良好的接地,转换器外壳也应接地.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0 ,不能与其它电器设备的接地线共用。如果不能保证变送器外壳与金属管道良好接触,应用金属导线将它们连接起来.再可靠接地.

⑤为了避免干扰信号,变送器和转换器之间的信号必须用屏蔽导线传输.不允许把信号电缆和电源线平行放在同一电缆钢管内.信号电缆长度一般不得超过30 m.

⑥转换器安装地点应避免交、直流强磁场和振动,环境温度为—40一60℃,不含有腐蚀性气体,相对湿度不大于80%.

⑦为了避免流速分相对测量的影响,流量调节阀应设置在横河电磁流量计下游.对于小口径的变送器来说,因为从电极中心到流量计进口端的距离已相当于好几倍直径D的长度,所以对上游直管可以不做规定.但对口径较大的流量计,一般上游应有5D以上的直管段,下游一般不做直管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