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批量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9-06-25):
请问有没有高手指导下,三菱PLC的FX2N系列的寿命是几年?

我们使用三菱的PLC有十几台这样的设备,2003年购进的,从去年开始,PLC接二连三的损坏,这已经是第四台了,故障大概相似,PLC故障指示灯闪烁,有时候能与计算机通讯(软件GX developer),用软件监控故障,错误混乱,什么指令错误,什么内存错误,什么电池错误都有(变来变去),有时候直接就直接无法与计算机通讯了。有时候,断电再开启能正常工作一个阶段,而不放在设备上运行,只通电,能坚持的时间比较长。

电控箱内温度大概是40-50度左右,PLC型号都为FX2N-128MT,外壳标记MADE IN JAPAN.

不是电池问题,电池已经更换过。

请问有没有高手碰到过类似的状况,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多谢。

楼主:
没有高手指导一下么?

PLC工作环境非常好,因为空调设施,环境温度20-30度之间,车间是无尘环境,操作工进入车间之前都进行风淋,穿洁净服,戴口罩。打开PLC内部也没有灰尘。周围无高磁性设备,附近有一台高压静电中和器(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PLC故障现象开始的时候大部分报错指令错误,都指向FROM/TO指令,但是更换了PLC,仍旧用原来的程序,就正常了,所以断定程序没有问题。故障后期,报错是混乱的,什么错误都有,指令错误,通讯异常,内存错误,参数错误都见过。

有高手指教一下,过度使用FROM/TO指令会对ram造成损坏么?(几乎每个扫描周期都使用了一次,日本人的程序)

网友A:
将原plc程序清出.重装看是什么结果.是不是在程序中作了手脚.

网友B:
只用了6年的时间,PLC没问题,

1、你要确保PLC是否接地了,受电磁干扰,日本人设计的不会考虑硬件接地

2、过度使用FROM/TO指令会对ram造成有影响,ROM会有自动变更地址,

以前我们公司里的变频器就是这样的,后来重新设置下ROM就可以

网友C:
请问jiaofengxue,怎样重新设置RO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