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和电流的关系

楼主(2009-06-25):
转矩控制模式下,我们设置转矩大小实际就是设置电流的大小,但是对应的转矩到底是多少NM呢?

网友A:
只能是看一下手册了吧

网友B:
可以简单地认为其间存在线性关系,不过抠仔细了会发现相同电流下转矩输出也一定的波动。

楼主:
比如说最大电流可以设置为3A,那么如果我就设置为3A,那么得到的转矩就是额定值的100%么?

看手册上也没写吗,手册写的差!呵呵

网友C:
转矩控制模式下,设置的转矩是转矩限幅,电机出力不一定会达到限幅。如果电机出力始终是满限幅运行,那么设置是100%,出力也是100%。

网友D:
如果一台直流电机,440V,280A恒转矩控制时,要设定好励磁电压和电流,电枢电流,只调整电压。如果电枢电流给定只有额定一半是否输出转矩也只有一半?励磁如果只知道电压,不知道电流该怎样设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转矩控制模式下,设置的转矩是转矩限幅,电机出力不一定会达到限幅。如果电机出力始终是满限幅运行,那么设置是100%,出力也是100%。

转矩控制模式下,设置的转矩不是转矩限幅
是输出转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台直流电机,440V,280A恒转矩控制时,要设定好励磁电压和电流,电枢电流,只调整电压。如果电枢电流给定只有额定一半是否输出转矩也只有一半?励磁如果只知道电压,不知道电流该怎样设定?

一半;电压除电阻即电流,电阻总该知道吧

网友A:
"比如说最大电流可以设置为3A,那么如果我就设置为3A,那么得到的转矩就是额定值的100%么? "

原则上,给电机额定电流,电机输出额定转矩.

网友B:
永磁类型的伺服电机原则上可以简单地认为,给额定电流就输出额定力矩。

网友F:
理论上讲电流值大扭矩就大,成正比。但是否线性要看电机的特性曲线,也就是转矩随电流变化的曲线。

个人认为,通过电流值换算出的扭矩值精度并不高,只能是粗值。若想真正读到实际扭矩值,建议用扭矩传感器,再与电机形成闭环。

网友B:
动态力矩传感器可是天价

网友D:
学习了,7楼说的是。基础差,各位见笑了

楼主:
后来查了资料,即使设置的电流相同,根据电机不同,输出的转矩也是不一样的,电机上应该有这个参数的。

网友B:
负责任的伺服厂商都会在电机手册上注明力矩系数的精度为±10%

网友G:
即使设置的电流相同,根据电机不同,输出的转矩也是不一样的,电机上应该有这个参数的。

*******************************************************************************************

正规电机制造商厂家,应该给出电机的转矩常数的,N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责任的伺服厂商都会在电机手册上注明力矩系数的精度为±10%

这个精度也太。。。,误差怎么这么大?

网友B:
不信的话,看看欧美厂商的手册好了!就电机的电磁设计、材料和工艺水平而言,已经不错了。

网友H(2011-10-09):
在转矩控制模式下电流越大转矩越大

网友I(2012-09-03):
我也想知道速度控制模式下,转矩的实时值到底是多少?

网友J:
跟你设置的电压对应的比例来的,你可以看说明书上有写的。看每个参数的定义啊。

网友K(2018-10-08):
转矩的计算公式:M=9550*P/N

                M:转矩  单位:N.m

                P:功率  单位:KW

                N:转速  单位:r/min

网友L:
电流是电流,转矩是转矩。两个量都有独立的参数显示,何必要把他们硬扯出一些关系呢?

你要设定转矩,就给定就是了。电流又没有得设定的,只能限制。转矩有转矩的限制参数,电流有电流的限制参数。基本没有什么相干的。

转矩模式的模拟量直接就是设定转矩的大小了,你哪来的觉得是控制电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电流是电流,转矩是转矩。两个量都有独立的参数显示,何必...

这两个量的关系,不是硬扯出来的,而是确实存在的。电机能产生转矩,就是因为里面有电流。对于任何一个电动机,转矩大致正比于电流(由于电机设计和制造的因素,也就是个大致了)。

任何对于转矩的限制和设定,最终必然是通过限制和设定电流实现的。给用户看的,或者是两个独立的参数。正常使用中,用户只知其然似乎也够用了,但如还能知其所以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有助于分析查找问题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