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怪事:汽缸传感器亮、PLC输入LED亮,程序中X却无反应

楼主(2009-06-25):
设备动作不对, FPX

汽缸上装的磁簧开关能随汽缸的动作红色LED  做ON/OFF变化;

再看PLC的输入LED,也能随传感器做ON/OFF变化;

奇怪的是程序中的X却不随输入而改变状态。

找了半天没发现问题,只好提电脑下去监控了。一监控就发现

 了这个怪事,换了传感器之后再监控X的时候OK。

怪!!!

网友A:
可能是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达不到要求吧

网友B:
看看PLC的状态是什么?

是否在运行(RUN)模式.

楼主:
绝对、100%、肯定是在运行模式

网友C:
把设备开关脱开,在PLC端子上短路模拟一下;

把PLC程序都删除,写1行有关该点程序,再测试.

网友C:
或者把设备开关接到其他输入点交叉测试一下吧

网友D:
应该是汽缸上磁性开关有问题。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因为磁性开关用的是磁敏元件,问题的原因就是这个磁敏开关在有磁性得情况下没完全导通所之!!!

网友E:
开关亮了不一定就表示输入正常。

楼主:
问题是这个开关接到PLC的X点上,该X对应的LED都会随开关ON/OFF变化。怪就怪在这里

网友F:
磁性开关有问题,可能是输入到PLC中的电压达不到输入模块的要求啦

网友G:
对: 学习siemens 关于 磁性开关有问题,可能是输入到PLC中的电压达不到输入模块的要求啦 内容的回
电压达不到要求,输入点应该不会动作,LED也就不会亮。
还请高手指明

网友D:
要原因很简单。将那磁性开关接入PLC,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其实不一定LED亮就代表有输入。有时候LED亮得时候,内部软件分辩不出有底电平(高电平)变化,所以PLC内部软位不动作!!!!

网友H:
过路的,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I:
直接短路输入点,如果还是不行,可能点就坏了

网友J:
可能是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达不到要求吧
此说法正确性高

网友K:
LED能亮应该不是外部的原因了哦

可能内部点坏了

网友B:
传感器方面有问题。1、传感器损坏。2、传感器安装位置有偏差。

网友L:
我有时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时是传感器坏了,达不到电压要求,有时是安装位置也有因素的。

网友M:
PLC内部点坏了!灯亮并不代表内部点是好的!很容易测试,直接将24VDC接在COM和X0上看内部有没有信号,没有的话就说明内部电路损坏了!

楼主:
可以肯定是传感器坏了,因为在换了传感器之后设备OK了,其它什么都没有动!!!

至于说内部坏了我看也不太可能,现在设备不就一直工作好好的么

网友K:
你用的PLC我没拆开看过,一般的PLC开入都是通过光耦隔离的。

而LED灯一般都是串在光耦的后级回路中,也就是说只要光耦动作了,LED灯亮,MCU相应的点也应该动作。

如果将LED灯串在光耦的前级回路,回路电流能够点亮LED却不能使光耦动作,是会出现你这样的情况。

个人认为PLC内部的LED灯应该串后级。楼主可以拆开自己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