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变频器FR-A540-3.7K-CH风扇型号的含义

楼主(2009-06-25):
我们使用的是三菱变频器FR-A540-3.7K-CH,这几天风扇有点问题,请问一下这种风扇型号的含义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用其它风扇代替:MMF-06D24ES 24VDC 0.10A

网友A:
这种风扇是很难买到的13530648753

楼主(2009-07-25):
我从网上查很多卖的啊

网友B:
我们使用的是三菱变频器FR-A540-3.7K-CH,这几天风扇有点问题,请问一下这种风扇型号的含义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用其它风扇代替:MMF-06D24ES 24VDC 0.10A

楼主,只要把尺寸定好就可以,注意是三线的,还是二线的就没问题。我今天刚修了一台三菱变频器FR-A540-11K-CH的,天气热,要注意!

有疑问可以找我  变频技术支持,QQ;584838046  13424379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