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电子过电流保护故障求助

楼主(2009-06-25):
我们厂给煤机变频器用的是三菱FR-A540-3.7KW-CH型的,电机为Y2-100L1-4/2.2KW型的,额定电流为5.16A,变频器P.9电子过电流保护设定为5.16A,但是当变频器显示“E.THM"电子过电流保护报警时,查询故障电流为4.6或4.37A,请问大家是何原因呢?请问这个报警都与哪些参数有关啊

网友A:
P.9设定为7A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设定为7A,我们共有三台这样的给煤机,其它两台和这一台的参数设定完全一样,为什么其它两台不报警呢

网友B(2009-12-09):
您好,在工控网上看到了发表的帖子<喷煤喷吹罐秤值波动>.想必您也是在钢铁企业工作的。我是在一钢铁厂里做仪表工作的,前些天我遇到一故障,和你在帖子里描述的情形一样。只不过我的故障是出现在铁水预处理的镁粉罐喷吹过程中。我们用的也是余姚太平洋的秤。我想请问你下,你当时是怎么处理你遇到的喷煤过程中的故障的呢?现在我对这故障是无从下手,我检查了传感器及秤体的其它部分,都是正常的。我怀疑是罐内气体压力的原因,但也不确定。您是过来人,相信那故障您也已经解决了,所以向你请教下,您当时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我的QQ:523118437.麻烦您看见了回下吧。

楼主(2010-05-07):
我们的喷吹罐下球阀漏气造成气体对喷吹罐有一定的压力,将这个压力去除后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