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中 位置环的问题

楼主(2009-06-25):
位置环的给定分为外部脉冲给定和内部寄存器给定,当采用位置模式时,位置环的输出为速度环的速度给定,但在说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采用内部寄存器作为位置环的输入时,对应每一个对应的寄存器的位置输入都有一个速度的输入,这时怎么回事呢,这个速度与位置环的出处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约束点到点执行过程的运行速度。

楼主:
你的意思是速度限制用的喽。好像不全是啊,我再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约束点到点执行过程的运行速度。

外部脉冲给定包含位移量和速度要求,
内部寄存器给定也要有位移量和速度的给定值

网友A:
一般点位运动就会有加减速过程(也就是起停)和匀速运动过程,这个速度就是指定点位运动的匀速段运行速度。

楼主:
还是云里雾里的,,我是想问  位置环的输出时速度环的给定,这个速度与我内部寄存器的给定速度,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说,在位置控制模式下,速度环的速度给定到底是哪一个,或者是与两个都有关系

网友A:
在P2P运动中,实际上存在轨迹规划,根据目标距离,匀速段速度,加减速模式和允许的最大加速度,规划每个伺服周期的执行位置或位置增量,运行速度是规划和执行执行的结果。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一下

网友C:
P2P中的速度可以理解为与外部给定是同样的效果

位置环的输出给到速度环的输入,这两个是两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云里雾里的,,我是想问  位置环的输出时速度环的给定,这个速度与我内部寄存器的给定速度,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说,在位置控制模式下,速度环的速度给定到底是哪一个,或者是与两个都有关系

其实我从你的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你不明白我们内部寄存器控制模式下,速度给定,的意义是什么?

不纠缠在速度环控制,内部寄存器控制模式下,控制位置只给出了具体的脉冲数,没有给出脉冲的频率,这里的速度给定就是规定脉冲频率,具体的加减速距离,加速度和匀速距离都是根据不同的负载由伺服自身计算完成的!

网友E(2009-08-09):
kp 和kv是由一个关系的,公式好像推导出来比较麻烦

可以看自动控制理论里面的

网友F:
明白你的意思了,位置环和速度环都通过电机转速来调整,但是两者的反馈回路是不同的,相应的,位置环的反馈是编码器位置的变化,在位置控制模式下,速度环是对位置环控制回路中误差的补充和调整。

网友G(2009-09-27):
一般发脉冲的控制方式为位置环,±10输出控制既有位置环又有速度环。

网友H:
 如果加速度和行程时间已经确定,且没有修改的话,如此以来当然对应一个位置环参数,其速度环和电流环的参数都是变化的,位置数小时,速度环参数也小;位置大时速度环参数也大.

网友I(2017-01-02):
这个问题是很值得讨论的

网友I:
这个问题是很值得讨论的哦

网友J(2017-03-15):
谢谢大家!的却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