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FX2NC怎样才能控制步进马达加速

楼主(2009-06-25):
利用FX2NC怎样才能控制步进马达加速

楼主:
刚出道,很多东西都不懂!!可怜 啊

网友A:
把程序里设置的步进电机的脉冲数改的大些。

网友B:
LD   X0

PLSY   D127V   K0  Y0

D127V是指输出脉冲数;K0为脉冲个数,改变K0的值

楼主:
是在运转过程中加速!!

网友C:
用plsr (带加减速启动停止)or plsv+ramp(运行中改变频率)

网友D:
5楼说的对,不过PLSV支持FX1N、不支持FX2N。好好看看plsv+ramp指令就理解了~~~

网友E(2010-07-06):
FX2NC中的PLSR指令可以无限次使用嘛?

网友F:
PLSR可以多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