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怪现象

楼主(2009-06-25):
在现场调试设备,用315-2DP与ET200M加伺服通讯,315CPU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报与伺服

的通讯数据故障有时候又正常,伺服的参数设置是没有问题的,请列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

的问题?我怀疑是接地不好可是查过后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该系统上有变频器,故障是在变频运行时报的

网友A:
 只能猜测了,西门子对接地还是比较脆弱阿!

网友B:
接地干扰很有可能的,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很麻烦啊,有时好有时坏。好好查查接地吧

楼主:
CPU的电源模块和变频器都是接着地的

网友C:
cpu的电源模块和变频器的地不能接在一起,切忌。

楼主:
cpu的电源模块和变频器的地不能接在一起,切忌。????

我确实是接在一起的,现场只有一个地,没有办法啊!还能把变频器的地悬空吗?

网友D:
地只有一个。。。。。

网友E:
PLC的电源模块接地要求不高,只要是厂内电气接地网就可以了,但PLC的CPU接地就要求较高了,应该单独做一个地,并要求接地电阻要小于0.5Ω。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再处理一下接地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pu的电源模块和变频器的地不能接在一起,切忌。

真的?为什么

网友G:
接地干扰很有可能的,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很麻烦啊,有时好有时坏。好好查查接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