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容单相电机z1.z2,u1,u2.v1.v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25):
我见一个单相小电机有两个电容,上面标的z1.z2,u1,u2.v1.v2不知什么意思,没有看见离心开关,光看见两个电容,请问它有没有离心开关,好象是2kw的小电机,有没有谁解答下,最好画一个正反转的,标一下,谢谢

网友A:
顶起来,我也想知道,高手说一下

网友B:
u1 u2      是运行绕组                                            z1 z2       是启动绕组                             应该有离心开关

网友C:
他一个是运转电容,一个是起动电容。离心开关在端盖里面(是靠皮带的那一面)在刚开始起动时两个并起来起动,起动开了容量大的那个退出容量小的做运转来用,该电机的正反转是调的起动绕组的顺序来实现的,比如你要正转U1和Z1并起来U2和Z2之间接一起动电容离心开关串接在Z2和电容中间,电源接U1和U2相反要反转U1和Z2并接U2和Z1接电容其它不变。

网友D(2010-07-03):
中华 有电路图么302337703@qq.com 谢谢

网友E:
太菜了

Z1Z2主绕组

U1U2副绕组

V1V2离心开关

网友F(2015-05-12):
引用 网友E:
太菜了 Z1Z2主绕组 U1U2副绕组 V1V2离心开关

大师请问这个怎么接电源?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