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力控软件通信联网问题

楼主(2009-06-25):
力控驱动程序帮助文档中说:采用PPI协议力控与S7-200一条PPI电缆只能连接一台PLC,也就是说如果用一台上位机与3台S7-200通信,须在上位机上增加一个PCI串口卡(至少有三个串口)。另需三条PPI电缆
但s7-200文档中有关说明S7-200在进行互连时,3台PLC可通过“网络连接器”进行互连,其终端再通过一条PPI电缆连接上位机
问题:采用s7-200文档中说的三台PLC与上位机互联的方式,采用PPI协议,力控能否完成对三台S7-200的监控?

网友A:
可以,你找个232/485转换器,将3个plc串起来即可。

网友B:
如此简单的问题就相当于三个485的仪表,只是接在PLC上面的针脚你搞清楚就可以了。曾经12台一起连好的飘过

网友C:
不必要按照力控那么SB的做法,你可以利用西门子PC Access做为opc server,然后力控通过opc方式来读取数据,只要一个485 串口就可以了,然后把3个pLC通讯口的3和8这两根线并联到485串口上面(如果是研华的1601卡的是1,2管脚),3个pLC的地址要设置成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