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寄存器和R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6-25):
D寄存器和R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是数据寄存器,带断电保持,用来存储初始数据;R是数据缓存器,用来存储暂时数据,断电不保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是数据寄存器,带断电保持,用来存储初始数据;R是数据缓存器,用来存储暂时数据,断电不保持

R也可以断电保持,在内存配置中可以设定保持范围。

网友C:
一样用的我,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的.

网友E(2009-07-26):
1楼说的没错。R是缓存器。是否掉电保持可以自己规划、

网友F:
R0-2999  D0-3999都为保持型,所有R类缓存器都可以规划为保持或非保型R5000-8071还可规划为只读缓存器

另外D型缓存器不可与V、Z变址缓存器合用,但可同P0-P9合用,而R型缓存器则都可以

永宏技术服务中心

广州惠控电机设备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永宏(Fatek)PLC、Hitech、Hakko、pro-Face、Weinview人机界面   020-39966557/8/9

网友G(2018-03-23):
三菱Q系列PLC  TCP调试助手 写代码发命令 A8代表D点 那什么代表R啊?急啊

网友H(2021-06-28):
三菱FX3**系列,R系列寄存器是保持寄存器,D寄存器部分可以设置保持与否,另一部分是保持(不带电池的型号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