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温度控制机的故障

楼主(2009-06-25):
我最近遇到一个故障请大家个帮,我用的是江苏昆山的模具温度控制机,是使用导热油加温,故障1,该机在加热到100摄氏度时压力会下降,或无压力。故障2,加热机的出油温度和表上显示的温度相差30几摄氏度。首先表明:仪表和电热欧,和控制板已检查过确定是好的。希望同行业和正在使用这种机器的大侠给一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检查你的温控仪很明显是这儿的问题,先看设置的温控参数是否被修改过???再下来查电路板上的输出是否符合原设置的要求???若有条件换一块温控仪试试!!!

网友B:
北京亚太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维修各种自动化设备,我们的维修范围是:工业自动化控制板,数控机床电路板,DCS系统的主模件、子模件I/O板、通信模件、端子板等 医疗设备上的控制及显示器,各类变频器、直流伺服驱动器,各类电源,工业显示器,其他电子设备上的电路板和控制板,如有需要技术上支持的,请联系我,联系人:李倩 电话:010-51228157 手机:13426024657 QQ:957177760

网友C:
1油中有水会有压力下降的现象,.2电热 偶是k系列吗

网友D:
是不是有少了,泵吸进空气,或是泵坏了呢

楼主:
我谢谢楼上的回答,你们所说的这些都不缺,而且都检调换过,PC板和旁边的机器调换过也不行,温控仪也是和旁边的机器调换过,包括电热偶也换过,可就是不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谢谢大家献上宝贵的建议,还有吗?

网友E:
是不是有用一段导热油管,和油泵呢.       考虑一下热电藕的位置,和油路问题

网友A:
你把所怀疑的部位都排除了,那么就是油路的问题啦.加热100度压力下降.或无压力,油温差30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怀疑油路中有泄漏,油路中莫个部位因温度升高导致泄漏加大,查油路,油泵,电磁阀等部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资源。

网友F:
故障1.检查油路

故障2 应该是温控表的问题吧 (有些品种的温控表有热电阻选型的选项检查下是否匹配,PID控制的参数可能偏差过大)

网友G:
你的导热油会不会有问题,时间长了要换的哦.

网友H:
我认为是油封出了问题,从你所说的情况看你的油封出现了泄漏,其次你要清一下油路,热电偶测量的不是导热油的温度,而是其它部件的瘟度。

楼主:
谢谢大家,可这些我都查过,都是好的。不知还有........

网友I:
油温相差30度,热电偶和仪表,电路板是好的;那请检查热电偶的是否接触不好,可能较大的是仪表温度做了补尝请对照说明书检查参数。加热到100摄氏度时压力会下降:请检查轴封及各接头有无漏油,或油管变折。还有最近是否刚换油,油品是否一样。

楼主:
14楼,你好!是刚换的油,你说的不错,谢谢你的建议。但其他的机器也用的是一样的油啊,可没有相同的故障啊?唉,还是不明白。

楼主:
各位大侠好,我很感激你们。还有更好的答案吗?谢谢了!

楼主:
3楼的大侠你好,我用的是K型的热电欧,和热电偶有关吗?能不能说详细一些呀?谢谢!

网友J:
温度不对最常见的就是一次仪表,你用的是K分度的热电偶。首先要分辨出热电偶是不是好的,接线是否接触不好或者是松动。

再检查补偿导线是否也是K分度,和热电偶匹配。

如果上面两个都没有问题,你再检查温控表。(现在的温控表几乎没有维修价值,直接换掉比较好)

至于你的压力,根据我八年的现场维护经验看,是你整个的系统问题,和仪表没有关系。

你的导热油加温到100°的时候密度是多少,有流量吗?

泵是否抽空,导热油是否满管等等。都和你的没有压力有关系

楼主:
17楼你好,谢谢你给我指点,表是好的(新换的)热电欧也是好的。是这样的:温度加到或稍超过100 度以上的时侯油的流量很小,感觉泵好像没抽到油的感觉,但为什么会没油呢?泵和油箱的下油口是直接连接的呀?就是不知从何下手。谢谢你的赐教!

网友J(2009-07-26):
那你的问题就和仪表没有什么关系了。你让钳工检查一下系统吧!

化验一下你的导热油在100度时的密度

网友J:
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告诉我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9-09-06):
搞模具温控机的大侠们,请指点下!

网友K(2009-10-21):
我认为是泵的问题,或者电磁阀是否动作有效,电磁阀的插头有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