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故障F0004

楼主(2009-06-25):
ABB550上电显示正常,一启动就报F0004故障代码,拆出电机和线路也一样,IGBT模块完好,检查驱动各部份电压符合正常情况,霍尔试换过也同样,问题出在哪?请各位高手发表下见解,先谢谢!

网友A:
北京亚太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维修各种自动化设备,我们的维修范围是:工业自动化控制板,数控机床电路板,DCS系统的主模件、子模件I/O板、通信模件、端子板等 医疗设备上的控制及显示器,各类变频器、直流伺服驱动器,各类电源,工业显示器,其他电子设备上的电路板和控制板,如有需要技术上支持的,请联系我,联系人:李倩 电话:010-51228157 手机:13426024657 QQ:957177760

网友B(2009-08-11):
我公司与楼主的情况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D(2009-10-12):
这种问题是假报警,只有把驱动小板换掉,要么只有慢慢的修了,这问题花了我一个星期才搞好。

网友E:
ABB550上电显示正常,一启动就报F0004故障代码,拆出电机和线路也一样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很烦人

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