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东大金智电动机微机综合保护WDZ-430频繁损坏?

楼主(2009-06-25):
接线方式:综保器AO1输出4~20ma至DCS显示,现场150/5指针表接入测量CT
负载:球磨机 6kv 320kw 39.5A,
故障现象:6月初,DCS显示电流有时突然大幅波动,最高200A,最低5A,故障发生时间无规律,波动时微机综保器显示”电机起停次数异常”
但指针表显示电流正常,约29~32A。更换综保器CPU板后恢复正常,到本月中,同样故障再次发生,更换整个综保器,故障消除,但几天后即22日,故障再次发生。

楼主:
在CT二次侧串入一变送器(0~5A/4~20ma),综保器至DCS的信号改接至该新增变送器,DCS之前显示的电流突然大幅波动(有时120A、150A、190A,持续时间有时几秒,有时几分钟)得以消除,但显示电流依然偏大,达25~35A。

楼主:
25日在DCS侧串入4~20mA隔离器,DCS电流显示正常29~31A,但综保器AO1输出及新增变送器输出的毫安电流依然波动偏大达6.8~7.7mA,更麻烦的是综保器在下午又出现“电机起停次数异常故障”,马上测综保器AO1输出电流,电流有时在4.5~17mA波动,此时DCS显示正常,指针表显示正常。

楼主:
停电检查CT及CT全部二次回路正常,往电机通入三相380v电源,电流约11A,新增的变送器稳定显示5.2mA,综保器显示二次测量电流正常稳定显示0.36A,但二次保护电流显示波动依然大,达30%左右,以为还是综保器有问题,但换一台使用中正常的综保器,试验结果一样,遂怀疑CT有问题,但把这套试验设备接入另一台正常的球磨机,试验结果一样,这又说明综保器及CT及主回路是好的,难道还是干扰?

网友A:
CT二次回路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B:
有可能是ct二次接触不良或互感器接地线开路或接触不良

楼主:
ct二次线路及接地线等经过详细检查,均没问题;
DCS侧串入隔离器后其实电流还是波动大,只是DCS人员把输入的滤波时间改了,看起来DCS电流显示正常而已(当时不知道,过后几天才了解到)

楼主:
请安装厂家技术人员来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他们检测谐波也非常正常。
把球磨机与电机联轴器分离空试电机,结果电流12A,非常稳定,于是断定电流大幅波动是由于负载或机械引起,要求机修和工艺方查找原因。
但

楼主:
工艺方说,球磨机负载性质决定电流波动偏大,现在的波动量只是比正常的波动量大一点点,工艺方认为这样的电流波动长期运行也可以。
机修方说,电机装配没问题,联轴器对中没问题,减速机没问题,但球磨机本身有没有问题,因生产需要不能长时间停机检查而暂时没有结果,但目前这样长期运行机械也没问题。
也就是说,目前这样的工况运行,工艺说没关系,机修也说没关系,但电气的保护器就老有问题,现在问题又转到我们电气方面。

楼主:
今天进入保护器的统计报告查看,发现随着电流的波动(22A~35A),保护器的启动次数和停止次数每隔3~8秒,累计次数就增加2~3次,
就是说,保护器把电流较大波动当做是启动和停止处理,咨询保护器厂家,厂家工程师说是软件缺陷,他们说把保护器软件升级后,问题就解决。
等待厂家软件升级后的CPU板。。。。。。

楼主:
今天把厂家升级好的CPU板装上,虽然保护器的启动次数和停止次数每隔3~8秒,累计次数还是就增加2~3次,但保护器已经不再烧毁,
也就是说保护器原来的程序设计有缺陷,满足不了负荷频繁大幅波动的运行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