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单母双电源进线倒闸操作问题

楼主(2009-06-26):
10kV单母有两路电源:一用(901QF)一备(902QF)(有备自投装置),三路出线(如下图所示)。因1#进线线路检修需要,需将10kV电源进线进行切换,即1#进线901QF退出运行,2#进线902QF投入使用,该如何倒闸操作?

楼主:
10kV单母有两路电源:一用(901QF)一备(902QF)(有备自投装置),三路出线(如下图所示)。因1#电源进线线路检修需要,需将10kV电源进线进行切换,即1#电源进线901QF退出运行,2#电源进线902QF投入使用,该如何倒闸操作?

网友A:
1号主供停运检修2号备供有热备用改为运行(停电进行切换)

1.断开3路变压器输出低压总开关

2.断开3路变压器输入高压开关

3..断开1号主供高压开关

4检查2号备供,没有问题后合上高压开关

5.合上3路变压器输入高压开关

6.检查3路变压器投入后情况

7.合上3路变压器输出低压总开关

8..检查3路低压情况

9.报告发令人操作完毕

楼主:
谢谢阿拉丁朋友的热心解答。这里还有个问题:如果我想通过断开1PT二次侧空气开关模拟低压启动备自投,达到快速切换是否可行(不需断开3路变压器高低压开关)?

网友A:
如果1号进线和2号进线电源都是来自上级变电所同一个变压器,就可以启动备自投,达到快速切换不需断开3路变压器高低压开关。不过我想问一下1号进线和2号进线有没有互锁?

楼主:
对:阿拉丁 关于

如果1号进线和2号进线电源都是来自上级变电所同一个变压器,就可以启动备自投,达到快速切换不需断开3路变压器高低压开关。不过我想问一下1号进线和2号进线有没有互锁?

内容的回复:

1号进线和2号进线是有互锁的,但1号进线和2号进线电源应该不是来自上级变电所同一个变压器。再说一点:在实际运行中备自投能正常动作

楼主:
再说一下备自投具体动作过程:如1号进线运行2号进线热备,1号进线失压达1秒的时间后,1号进线跳闸,延时3秒后2号进线开关合闸;相反也是成立的。

楼主:
为减少停电时间,除2楼正统操作(约20分钟)外,还有别的可行方案吗?

楼主:
比如:不需断开3路出线高低压开关,在断开1#进线高压开关后,直接合上2#进线高压开关。这里担心的就是3台出线变的励磁涌流

网友B(2011-04-05):
同意阿拉灯的这种操作方法:

“1号主供停运检修2号备供有热备用改为运行(停电进行切换)

1.断开3路变压器输出低压总开关

2.断开3路变压器输入高压开关

3..断开1号主供高压开关

4检查2号备供,没有问题后合上高压开关

5.合上3路变压器输入高压开关

6.检查3路变压器投入后情况

7.合上3路变压器输出低压总开关

8..检查3路低压情况

9.报告发令人操作完毕 ”

不过在正常的转换电源时要按常规操作比较好,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才用到断运行电源自动合备用电源的。如果要试
备自投装置是否工作正常而采取断开PT的二次开关,这时就要考虑:1,工作运行线路的其他与电压有关的保护就要先退出来。2,要确保备自投装置是投入运行。3,要做好在运行PT退出运行时发生事故时的应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