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们看看我这样设置永久保持可不可以?S7-200的

楼主(2009-06-26):
在这个程序中,VW2是我从触摸屏输入的数据地址,VW100是一个辅助的存储地址,没有实际意义,每当我改变VW2的值,系统扫描到VW2不等于VW100,做一次掉电保持,然后将VW2的值存入VW100,每次改变VW2的值或掉电时间比较长VW100的值被清零的时候,VW2不等于VW100就会接通一次,运行一次掉电保持,然后将VW2的值存入VW100,这样就只保证运行一次,请问这样写可不可以?

网友A:
VW2的值直接在PLC程序里面运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1.如楼上所说. VW100没什么作用,

2. 第二行中的MOV-B,常数应为16#82

3. 当修改VW2的值时,应该有个"确认"位,用这个位来启动存EEPROM(你编的就是存EEPROM.不是掉电保存)

4.既然VW2已存EEPROM,就不存在掉电保存问题了.

楼主:
我就是想用一个没什么作用的VW100,每次修改的时候VW2就会不等于VW100,就用这个当作“确认”位,存好了以后将VW2的值赋给VW100,以后就等于了。还有我看手册上写的SMB31是选择数据的长度,1代表字节,2代表字,3代表双整数或实数,16#82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没这样用过,学习了

网友B:
SMB31的最高位必须为1时才能允许存EEPROM,第0,1位如楼主所述.这样存字型数据,SMB31的各位是10000010,也就是16#82.

网友D:
学习了,没这用用过的

楼主:
那么请问老愚者前辈,将16#82MOV_B给SMB31后是否就不用置位sm31.7了?

楼主:
这样会不会自动给sm31.7复位?我主要担心我的EEPROM报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没这用用过的

网友F:
你那样写也是可以的,只是程序不够简练。16#82一次性将数据长度装载和SM31.7置位。CPU在完成写入EEPROM后会自动复位SM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