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一运行就报E.OC1

楼主(2009-06-26):
我有一台三菱F740-S90K驱动静态正常,.一运行就报E.OC1.我修了二个星期了还没修好!驱动板的光耦也代换过,两只运放也代换过,无效!请高手们指教指教!!!!

网友A:
关注一下,我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B:
察看一下393.339电路,

网友C:
模块看看有没有坏,可能模块坏了

网友D:
E500的也有这个问题。。到底怎样搞?

网友E(2009-08-13):
你先测量三相电流检测的输出是多少

网友F:
E.OC1加速是过电流跳闸!我公司回专业维修三菱变频器。QQ:332338384 官生13544589375

网友G(2010-01-17):
   板上有很多的小电阻,都查查看,如331    470 什么的,报OC1很多都是因为这些小电阻坏了

网友H:
各品牌变频器维修15906171069

网友I:
3120    339  393     周围贴片

网友J(2013-07-23):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束手无策

网友K(2014-06-30):
我有很多台都是这样,请指导      邮箱lcy8075508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