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发热

楼主(2009-06-26):
大家好,我这有一个西门子塑壳断路器,VL630A,装在MNS柜(600*2200*1000)2单元的抽屉里,运行不到 一个小时,电流是360A左右,断路器发热到了80多度,这正常吗?打电话问厂家人家说断路器发热正常,是我们的抽屉做的小了,散热不好,让我们给装风扇,大家发表一下意见,是安装不当引起的吗?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

网友A:
那也不至于到80度,才360个电流,检查一下断路器

网友B:
和配电间的环境温度也有关,要是电流才360A左右应该不会温度到80度,可能开关本身也有问题,没见到过低压配电柜MNS里面还装风扇的。

网友C(2009-07-31):
检查三相电流是否均衡,再就是和环境和安装空间小有关系;也可能断路器本身有问题,可换一个试验一下。

网友D(2009-09-24):
检查断路器,是否内部连接铜端子部分没有压紧螺栓!当内部接触不正常是,出现很小的电流就会发热,严重时会烧毁连接处,甚至断路器本身。

网友E:
应该是断路器主触头接触不良或者蓄能电机动作不正常引起的,建业更换断路器试验下。

楼主:
呵呵,换了一个额定电流也一样的断路器,还是发热。搞不明白。

网友F:
待温度降下来! 再合上!用钳流表!钳每相的电流!要是电流都均平衡!就是开关有问题!要是有一相过高!就是过高的这一相有问题!利用换相的方法换换相序 再钳一次!

网友G(2009-12-30):
看一下每一项是不是均匀的,要是不均匀就会发热,但是如果不均匀的话,就会烧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