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张力控制

楼主(2009-06-26):
公司一个项目,要20台电机同时收卷。具体是这样的,整块帘布由放卷工位出来,然后被切割为20小条(这20小条和整块帘布还是连着的),切割为20小条后经过20个工位收卷,每个工位收卷一条。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了。如何进行张力控制比较合适呢?我的想法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在每个工位装一个浮动辊,浮动辊上下动作时带动电位器,电位器电压进入变频器的输入端。不知道这样能否实现。请前辈赐教。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项目。多谢!

网友A:
呵呵,才从学校出来,你去看一下分切机的收卷方式好了,错开分成上下两排收即可

楼主:
做工控时间不长。呵呵。收卷方式是已经定了,不确定的是控制方式。如何实现恒张力控制呢?

网友B:
好象可以,你是想用浮动辊的重要来调涨力,是吧,20个浮动辊的重量一样,张力就一样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张力大了就会把浮动辊拉上去,浮动辊拉上去了电位器的电压值变小,电位器电压值变小就使得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小,浮动辊就又下来了。是不是浮动辊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波动的话,张力也就同样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波动呢?

网友C:
主要还是你的线速度和加速度要求,若要求高,可能要伺服才能完成。

网友C:
一般超过300m/min就有些难度了。

楼主:
速度要求不高,60m/min 就可以了。   这样的速度用我在4楼上说的方式可以吗?希望有哪位前辈有经验可以提点一下。

网友D:
没必要。分切机哪用个浮动辊收卷的?也不容易实现。用变频就可以了。做到350M/MIN是没有问题的。收卷直接用转矩控制就行了。关键是把每卷的直径算准了。还有,20卷是每个轴一个电机,还是一电机上有10卷?

网友E:
弄个恒扭矩的东西加在转轴上?

网友D:
好一点的变频都有转矩控制功能。

网友F:
你的卷径是多大呀,要求怎样,有QQ吗,我可以发一些资料给你,可能对你有帮助。我的QQ:70417808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分切机哪用个浮动辊收卷的?也不容易实现。用变频就可以了。做到350M/MIN是没有问题的。收卷直接用转矩控制就行了。关键是把每卷的直径算准了。还有,20卷是每个轴一个电机,还是一电机上有10卷?

是一个电机控制一个收卷。直径不好计算,因为卷轴是左右移动的,不是中心卷绕。我们公司以前也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卷径是多大呀,要求怎样,有QQ吗,我可以发一些资料给你,可能对你有帮助。我的QQ:704178086

做恒张力是不是一定要计算卷径大小啊? 我的qq:30824319

网友G(2009-08-21):
中心收卷才计算卷径的。边缘收卷只控制电机转速不要太慢了就好。但是边缘收卷很难卷齐卷紧。

网友H:
伙计,如果你相信我,就听我的,你的方案有点问题,但是不大。还是可以实现的。关键是要选个合适的变频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是艾默生TD3300和汇川MD330,但是价格也是贵的要死。他们都有一些专用功能不错。实现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