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张力控制

楼主(2009-06-26):
公司一个项目,要20台电机同时收卷。具体是这样的,整块帘布由放卷工位出来,然后被切割为20小条(这20小条和整块帘布还是连着的),切割为20小条后经过20个工位收卷,每个工位收卷一条。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了。如何进行张力控制比较合适呢?我的想法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在每个工位装一个浮动辊,浮动辊上下动作时带动电位器,电位器电压进入变频器的输入端。不知道这样能否实现。请前辈赐教。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项目。多谢!

网友A:
在每个工位装一个浮动辊,浮动辊上下动作时带动电位器,电位器电压进入变频器的输入端

这样实现是可以的,电位器输入的反馈信号,在变频器里进行位置设定,PID调整好就没有问题.

网友A:
这样实现是可以的。电位器输入的是位置反馈信号,在变频器里进行浮动辊的位置设定,PID调整好就没有问题。

网友B:
这样也可以,但我做的都是用变频器,设置张力限幅来实现张力控制。可以交流,QQ:330974501

网友C:
楼主讲的这种设备好似金属加工的分条机,2楼朋友的这种方法是间接张力控制,张力的调整要靠浮辊的重量及加在浮辊上的外力来调整(压力弹簧、拉力弹簧或者直接在浮辊上悬挂不同重量的重物),这种方法在染整行业的后处理设备特别多见。目前最稳定的调节方法是前馈速度(前级牵引速度)加浮辊信号PID复合来完成。

根据公式 T=F×R(T:转矩,F:张力,R:卷取半径) 要想控制张力,必须控制电机的转矩,如果在被卷取物卷径变化不大或者加工物料的张力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以采用直接设定转矩来控制张力,这种方法无需张力浮辊,比较经济。如下图:

如果卷取物料从空卷到满卷的变化范围大(一般在1:2以上)的恒张力,根据公式:T=F×R变频器能够跟随卷径的变化调整电机的输出转矩,因此变频器要有卷径计算功能,根据公式:D=V/ω (D:直径、V:线速度、ω:角速度)必须加装编码器来检测电机的转速来计算卷径。但无需浮辊。如下图:

如果需要更精确的张力控制就必须安装张力检测装置,控制方法如二楼的方法,但反馈的为实际张力。如下图(红圈内位张力传感器):

网友D:
这样控制不太稳定的,最好还是有个张力传感器比较好。如果分切的宽度不是很宽的话,用两个分切工位也可以啊!

楼主:
张力传感器一般多少钱一个啊?那不是要用20个?还是只用一个? 张力传感器的测量值直接进变频器还是plc呢?

网友C:
从投资角度看,控制精度越高,投资成本越大!楼主没有讲明控制精度,所以不好回答!四种方案的投资逐步递增。张力传感器价格差别很大,从100元--10000元不等。目前大部分张力传感器是电阻应变片,要经过信号转换,变成标准工业信号后可以直接进变频器,无需进plc。

网友E:
我的建议是,不需要张力控制器,直接使用安装编码器,信号接入PG卡到变频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D:
好像不用张力传感器,对收卷的张力大小需要调节的时候控制不是很理想。

如果精度高用一套伺服系统,效果会很好。不过价格可能有点贵。

网友F:
    三菱电机推出了一款FR-A740-CA1完全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对于用浮动辊的收卷机械,如果是卷径比的范围取得比较宽,速度要求较快的话,这是一款不错的选择。有浮动辊控制功能,卷径补偿功能等。QQ:704178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