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USB转串口的MPI编程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9-06-26):
我想在s7-300的USB转串口的MPI编程电缆后面加一段延长线,但不知道九针接口怎么接,是普通的2、3、7、8吗?请指教!

网友A:
其实转换电路在那个黑的块子里,后面一段线就是个普通的MPI电缆。可以两头量一下哪几根通就知道了。2,3,7,8应该可以。3和8是485通讯,2和7是串口去电源的。

楼主:
另外还要加上4、5,是一个发送和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