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风机变频改造后节能效果不好

楼主(2009-06-26):
前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承接了一个工程,是一台热电厂75T循环流化床锅炉一次风机变频改造,功率为355KW/6KV,锅炉的额定负荷是75T,风机的额定风量是59Km³/h。实际运行负荷为50T左右,一次风量为40Km³/h左右。改造前风量采用入口风门挡板调节,改造后变频运行频率在42Hz左右,实测节电率为6%左右(电表计量),感觉不正常。但又找不出原因在哪里,希望大家能给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维修变频器 QQ957177760

楼主:
我的变频目前运行正常,等出现故障时再联系您。我目前想了解的是节能效果低的原因。

网友B:
“实测节电率为6%左右(电表计量)”,连这个数字也是不正常的,正常是不节电!!!

网友C:
风机和水泵类的改造计算是平方类型的.但是计算是计算.早在8年前就 有过电厂风机改造详细的说明.可查找相关标准.

如原设备运行在高效率区就没有必要进行变频改造.

但大多数风机泵都不在高效运行中.你可能碰到意外了/.

网友C:
留个QQ讨论 51882139

楼主:
设备型号为:TL675-266 ;04年1月 。电机型号:YKK400-4 03年12月 ;沈阳电机股份 。电机效率0.8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实测节电率为6%左右(电表计量)”,连这个数字也是不正常的,正常是不节电!!!

?请详细说明。我只知道恒功率负载变频改造不节电,难道离心式风机负载也不行?

网友D:
其实大家在做节能理论计算时,都喜欢用这个立方关系式,请问楼主,在着台设备改造前的运行电流是多少?有功是多少?无功是多少?你们测试过吗?计算过吗?并不是电机工作在工频下就是额定电流和消耗额定功率,你们就简单的降一降频率,就可以计算出来节电率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如果电机本身就是轻负荷,改了变频后,运行在42HZ,节电率在6%,那就是很正常的。节能还是需要找找专家咨询!

我很担心中国的节能事业在这样一群没有专业知识的所谓节能公司的忽悠下,会伤透了所有客户的心,一种被欺骗的心!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请大家摸着良心做事!

如有节能方面的事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E:
支持9楼的说法,计算节电率是要与原消耗功率相比较的.

网友E:
还有就是和你的入口挡风板在关系,是不是完全开启,降速节电实际上是以降低风压为代价的,如果风压不变自然不能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