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编程口通信速率如何修改?

楼主(2009-06-26):
如题,不知道是通过哪一个寄存器修改的,手册上没找到啊?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很久没有用FX系列了。你看看编程软件的工具栏。

楼主:
我试过了,编程软件修改没用的,软件上面改的值只是上下载程序和监控有效,当我用上位机组态软件连的时候PLC又回到默认值9600了,我还没有发现像485那样修改D8120的值就可以了,别的PLC都可以修改,难道三菱不行吗?我刚用三菱,还不熟

网友B:
组太软件上改吧.....

楼主:
组态软件改不了……

网友C:
你一会编程软件,一会组太软件.你到底是想做什么功能呢.如果是编程,通讯速率在通讯设置里可以改.如果是组太,那也不是编程口的事啊

楼主:
这么说吧,我要用组态跟PLC的编程口连接,速率是19200,如何改PLC参数?组态已设置好

网友D:
好像通信设置里面可以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