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电流表和互感器

楼主(2009-06-26):
请教大家:

30KW电机的起动电流是120-130安我应该选什么电流表和互感器比较精准?

楼主:
是否互感器选150/5,电流表选150安的,是什么型号的??

还有没有更精准的选配?

网友A:
1、电流表不用选,都是5A的;

2、电流互感器要选,例如你说的150/5的;

3、如果要求直接读数时,那就选电流互感器、电表配套的;

网友A:
4、“电流互感器、电表配套的”,例如电流互感器是150/5的,电表的刻度表量程也是15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4、“电流互感器、电表配套的”,例如电流互感器是150/5的,电表的刻度表量程也是150A的;

感谢大家和刘老师

楼主:
选75A(或100A)的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有没问题

网友B:
1、电流表不用选,都是5A的-----不敢苟同,起码我见过10A的

网友A:
楼上的,你见过“150/10”的互感器吗?

楼主:
电流表5安的量程150安,也就是I1/I2=150/5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表5安的量程150安……

1、电流表5A,通过表的电流不能超过5A;

2、电流表5A,只能测5A以下的电流;

3、电流表5A,刻度盘的量程是5A ;

4、如果电流表5A,配用150/5的电流互感器,刻度盘的量程可以表度成150A ,读数很方便,不用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