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用一个拨钮作为数字量的控制

楼主(2009-06-26):
如题,要用一个拨钮作为数字量的控制,比如,拨上,为高电平,拨下,为低电平,并分别显示两种颜色。

现在我是用输入输出域输入0或者1来实现的,现在客户说,不好看,要拨钮才行。这个我以前试过,我发现拨钮的对象控件和输入输出域好像不是一种种类的,输入输出域我会用‘组态对话框’建立变量连接,但是,用拨钮试过,就失败,当时好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建立这个拨钮控件与Q*.*的关系,所以拨钮的动作无法控制输出点。当时无奈才用了输入输出域。现在被提出要改了,有点儿蒙。

在这里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拨钮的属性里有没有你需要的东东~

WINCC很久之前用过,忘了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拨钮的属性里有没有你需要的东东~

网友C:
这种的近似功能我用过,我是做了一个组合按钮,上下两个按钮的组合,上按钮按下变量置1 ;下按钮按下变量置0 。

变量为1时上绿下灰,变量为0时上灰下绿。

网友D:
不行你可以用一个域,两种状态图标,当前只有一个显示即可

网友E:
你的意思是要按动一个按钮,交替输出0、1

你可以在按钮里面做脚本取这个变量,每次按下或释放时取反!

网友F:
想用学习一下!!!!

楼主:
‘大雪封门’的办法我想通了,不过还没操作过。‘yang...’的办法,我得实地操作下。今天要去客户那里解决掉。希望这两种办法我能试成功一种。

楼主:
今天找到这个问题的实现方法了。如‘大雪封门’说的,建两个按钮,再结合‘句子’说的,产生了如下解决办法:两个按钮分别设置事件,按下为变量置1和清0。再给两个按钮设置内部变量做一个切换显示,即同一时间只显示一个,把两个按钮重合放置。这样,运行的时候只显示一个按钮,按下这个按钮后,该按钮隐藏,显示另一按钮。

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助。

另外,‘yang...’说的方法我还是没有成功,以后有机会要好好学习。

网友G:
发一些图片,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G:
WINCC本身里面就有做好现成的带脚本的控件。

1.先建立一个这样开关控件。

2.右键选择属性。

3.点选UserDefined1.

4.在“动态”栏目下右键选择“动态对话框”。

5.在表达式/公式栏目下选择变量,然后选择你预先定义好的Q*.*就可以了。

楼主:
\(^o^)/~

               学习~ 谢谢指导,很有用,可以拿来举一反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