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的下垂控制怎么理解?

楼主(2009-06-26):
变频器中的下垂控制功能怎么理解?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请问使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B:
运动曲线是不一样的呀,负载不是恒定的,如空气锤控制

楼主:
自己顶下!有人接触运用过吗?

网友C:
是不是像油田的那种?

楼主:
新装机时留了个心眼,有不懂的当场问(有一台旧的,有的控制机理还不明白),于是写了张纸给韩国的工程师"fuji vg7 DROOP?‘工程师然后对翻译叽里咕噜,翻译讲的也不是很清楚,大概的意思为两台电机共同驱动一台设备,下垂控制功能就是使两台电机的负载率平衡,我看那单位为%,感觉自己很笨,到今天也没搞清这到底是按照什么条件去调节这个参数.哪位有这经验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D:
就是控制刹车。

楼主:
控制刹车?不是吧?变频器RUN运行时是使能的.

网友E:
第一次听说两台电机驱动一台设备,那控制应该挺难实现平衡吧。

网友F: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G:
一个连自己也描述不清的问题!你就不能说几句内行话?

楼主:
不能明白我意思?很简单啊,你如果对变频器够了解,(确却的说应该是fuji系列的),那就应该起码看到或者碰到过下垂控制.我看我也不用在仔细描述这个"问题"(也许DROOP下垂控制只是fuji的专用术语),我也描述不了,因为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功能的具体控制机理才来论坛问的.哦,对了,这两台变频器应用在Tsudakoma津田驹KSH600浆纱机上,线速平均500m/min.一个收卷,一个放卷.外部PID,闭环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H:
该功能适用于多台变频器驱动同一负载的场合,通过设置本功能可以使多台变频器在驱动同一负载时达到功率的均匀分配。
当某台变频器的负载电流>50%时,该变频器将根据本功能设定的参数,自动适当降低输出频率,以卸掉部分负载, 一旦负载电流<=50%,则停止降低。若一直负载电流大于50%,输出频率降低到某设定频率为止。

楼主:
谢了 szalpha !原来这就是下垂控制,楼上其它的也学习下吧!

网友I:
学习了,楼主聪明好学。佩服!

网友J(2010-04-12):
深圳汇川的下垂控制做的很好。

网友K(2018-05-04):
下垂控制一般用在多台变频器驱动同一负载的情况,且变频器都工作在速度环的情况下,为了达到功率平衡,变频器允许不同变频器之间输出频率存在一定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