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建立OPC服务器与西门子300plc建立以太网连接时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09-06-26):
今天用组态王做了一个与315-2dp/pn的opc服务通讯,死活连接不上PLC变量,用DDE连接时就可以,不知道时什么原因,第一次做这个实验,也不知道该注意些什么,望高手赐教。

注:pc与PLC中的opc服务器硬件组的应该没有错,因为可以在PC上将程序下载到PLC上,也可以在线监视。

网友A(2009-11-07):
首先用OPCCLIENT连接上OPC SERVER看看PLC变量是否变化,如果不对的话,可能是SIMATIC NET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