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触摸屏 文件格式求助

楼主(2009-06-27):
有台设备上面使用了HITECH 的PWS3261-TFT  触摸屏,前两天别的同事那里搞来了源程序,但是看到的压缩文档中有两个比较大的文件,一个是后缀BAK的,一个是PRW的,想请问各位高手,这个应用程序的格式正确么?应该用哪个软件打开?

我手上有ADP 6,但是打不开这个。。。望高手指点下1

楼主:
这个源程序是我的一个领导去厂家参观的时候搞来的,是个压缩文档,包括PLC的程序,电路图,还有HMI的,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打开。。。。

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这是PROFACE的程序 老大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

楼主:
我晕,谢谢指点!!

我加你了!

楼主:
PROFACE的软件,那里能得到?

网友B(2010-01-30):
我的pws6560s-s通过com1和adp6.0通讯时出现密码输入画面我试过0000000和222183600都不可以请大家指点,注意新屏,另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屏能密码。。我速求。。我的邮箱:ttxx2410@163.comqq:735961973涯寒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