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三菱PLC 上电后run灯会亮吗

楼主(2009-06-27):
刚买的PLC,没有写程序进去,上电后仅power灯亮,run灯会亮吗?不亮是不是坏的?谢谢~

楼主:
是fx1n60MT-d系列的,

新的PLC,没有写程序进去,只是加上电,run灯会亮吗?

网友A:
run时会亮

网友B:
接上电脑或编程器清除内存再写一个程序运行看看

楼主:
新的PLC,没有写程序进去,只是加上电,run灯会亮吗?

网友C:
应该会亮

网友D:
没写程序,开关放到RUN位置,RUN灯是会亮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供应商拿去三菱检修,确实是坏的,但PLC真这么脆弱?这款PLC电压是24V,就算接错(不过我保证没接过220V的,最多24V 接反),会烧吗??

网友E:
时不时打到run运行模式下了。stop-run才行   reset  也要拨到另外一边

网友F:
新买的PLC[RUN]键是在STOP侧的,还是在RUN侧的?

网友G:
刚回来上电是不会亮的,出厂的时候运行开关是在停止那里的,要把它打到运行那里!

网友H:
接上电源开关打到RUN时会亮,不管有没有用户程序

网友I:
会亮的,你要明白PLC的工作原理,就是扫描原理就行了,没有用户程序,但是PLC中还有系统程序,PLC一样需要扫描,难道RUN灯还会不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