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压电工操作证考试试题(2009年的)

楼主(2009-06-27):
求一份2009年低压电工操作证考试试题

网友A:
很简单的------------

网友B:
我有啊,我是7月份还审过,考试过了哦。

网友C:
网上很多的,自己用心找一下就有了呀

网友D:
交钱就能考过去,上课时老师会给的

网友E:
对电能进行输送时,一般容量越大,输电距离越长,输电电压应越低越安全。
电压互感器的金属外壳,铁心及二次侧的一端应可靠接地或接零。
电流互感器在运行中,进行表计调换时应严防二次回路短路。
高低压隔离开关都不能用来接通和分断负荷电流,但可以用分断短路电流。
操作高,低压隔离开关时,必须与相应的高,低压断路器很好地配合;送电时,应先合上隔离开关,后合上断路器;断电时操作顺序相同。
正常情况下,变配电所全部停电时,应先分断各路负荷的开关,后分断电容器组的开关。
变压器油箱内上层油的温度不应超过55℃
电容器组的放电回路,必须采用断路器和熔断器保护。
提高功率因素的人工补偿方法,通常是在感性负载中串联适当容量的电容器。
上海地区规定:进户点离地不应小与2.7M
上海地区规定:进户线的最小截面积应为4m㎡。
上海地区规定:进户线应采用绝缘良好的铜芯或铝芯硬线。
配电室应有良好的通风和保证安全的可靠照明系统,室内照明电源开关应设在配电室内部。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应装设熔断器作短路保护。
上海地区规定:计费电能表的中心位置离地应为1.4-1.8M
熔断器上级与下级熔体额定电流的比值,应小于2倍。
插入熔断器应垂直安装,所配熔丝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熔断器的额定电流。
电容器室的环境温度不得超过35℃。
线路装置应有足够的绝缘强度,室内导线,电缆的绝缘强度应不小于交流450/750
导线与电缆允许的最大电流除取决与截面积外,还与其材料,结构,运行的方式有关。
在选择导线截面积时,还必须满足线路的分路要求,在配电分支线路上,照明每一单相分路,装接灯具数不宜超过15只。
建筑物轮廓照明每一单相分路灯具数量不宜超过50只。
在配电分支线路上,电热每一分路的最大负荷电流不应超过25A。
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的回路中,N线截面不应大与相线截面。
塑料护套线敷设时,户内最小截面积铜芯为1﹒5m㎡,采用头攻头或在接线盒内连接。
护套线与接地导体及不发热的管道紧贴交叉时,应加钢管保护,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应加绝缘保护。
穿管导线的额定电压不应低与交流400v,管内导线不得有接头。
穿管导线的最小截面,铜芯绝缘线应不小与1m㎡,铝芯绝缘线应不小与1.5m㎡。
钢管连接的束节或两端应用圆钢或扁钢跨接接地,成为良好电气通路,在任意两点的电阻值应不大于4欧姆
明敷线管转角的曲率半径,应不小于线管外径的6倍。
钢管弯曲夹角不应大于90°,弯曲处的管径应不应弯曲而缩小。
敷设电缆的埋深不大于0.7m
金属线槽内,控制,信号或与其相类似的线路,电线或电缆的总截面不应该超过线槽内截面的40‰,电线和电缆根数不限。
金属线槽内在连接处两端要用绿/黄双色软线跨接,线槽应可靠接地或接零,同时可兼作设备的接地导体。
临时线路在架设时,应先接电源一端,后接用电设备的一端,拆除线路时,顺序相反。
临时用电装在室外的开关,插销,熔断器及漏电保护器等电气设备应装在开关箱内。
在人员密集场所必须采用单独局部照明。
重量超过1KG的吊灯,必须采用金属链条或其他方法支持,使吊灯线上受力。
日光灯不得紧贴装在可燃性建筑物平面上,紧贴于平顶的日光灯,灯架内的镇流器应密封。
碘钨灯应水平安装,倾斜度不得超过10°,否则会缩短灯管使用寿命。
在搬动日用电器时,必须分断电器开关。
一般作业场所应尽可能所有I类工具,若使用II类工具时,还需装漏电保护器,或隔离变压器。
在锅炉,金属容器,管道内等狭窄场所,应使用II类工具。
在接地或接零系统中,保护导线采用绝缘铜芯线时,其截面应不小与1,5m㎡
避雷装置由接闪器,引下线和接地线组成。
避雷针在地面上的保护半径为0,5倍的避雷针高度。
附设避雷针是装置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上的,允许与电气设备接地公用接地体,但公用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
装置避雷器是防止雷电波入侵的主要措施,安装是尽量靠近被保护物,其独立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不大与4欧姆
所有移动式电气设备及手持式电动工具必须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为了避免误动作,漏电保护器的不动作电流低于动作电流的1/2
导线与电缆在通过电流时会发热,但通过正常最大负荷电流时产生发热温度,不小于正常运行时最高允许温度。
在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的配电线路中,当用电负荷大部分为单相用电设备时,其N线或PEN线的截面不易大于相线截面。
钢管布线具防潮,防火,耐腐蛀等优点,可使用在对金属有严重腐蛀场所。
一个交流回路的所有导线,应穿在同一根钢管内,塑料管不允许穿单根导线,但直流回路及保护接地线除外。
半硬塑料管只能用于六层及以下的一般住宅,最小管径不应小于内径10mm
交流单芯电缆不得穿在钢管内,但可将同一回路的单芯电缆一起穿入同一钢管内。
金属线槽的连接应连续无间断,连接螺栓应由外向内固定且防松装置。
低压断路器是低压配电线路中广泛应用的一种保护电器,也可用作频繁启动电动机的控制开关。
安装开启式负荷开关时,应做到垂直安装,使开关操作方向从下向上为分闸,从上向下为合闸,以防误合闸。
在同一供电系统中,动力设备应保护接零,照明和插座可用保护接地。
电流表应并接在被测的负荷电路中,电压表应串接在被测的负荷电路中。
绝缘电阻表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应在停止摇动后读数。
万用表能在带电状态下测量电气设备的交流电压,直流电压,电流和电阻。
大脑细胞缺氧只要超过4至6min,即可造成不可逆损害,所以一旦发现有人“临床死亡”,就必须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触电发生“临床死亡”时,体内组织细胞严重缺氧,非常紧急,时间就是生命,必须立即送医院抢救。
体外心脏按压时,手掌掌根应放于压区处,压区正确的部位是左胸露头处。
没有获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电工,只能在全部停电的电器设备或线路上进行检修工作。
停电检修工作,必须在验明确实无电以后才能进行,如不能确定是否停电,应做好绝缘防护,才能进行检修。
在带电的线路上工作,如断开导线时,应先断开相线,后断开中性线。搭接导线时,先接相线,后接中性线。
用绝缘棒进行带电操作时,可不戴绝缘手套。
带电作业必须由有带电作业实践经验的人员进行监护,必要时监护人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
装设携带型接地线,必须在再次验明确实无电后进行,连接时应先接接地端,然后接设备或线路端,拆除时的顺序相同。
携带型接地线应采用截面不小于25m㎡,外包透明绝缘材料的多股铜芯硬线。
所有屏护装置必须采用保护接地或接零,以防止屏护装置意外带电而造成触电事故。
绝缘材料又称电介质,是电阻率在10/5欧姆·m以上的材料。
提供特低电压的电源插座,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被非特低电压的用电设备的插头插入。
提供特低电压的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必须实行电路上的隔离,因此必须从自耦变压器取得。
长时间的过负荷运行,将使用用电设备的截流部分过度发热,从而使用电设备的绝缘性能提高。
通常对连续运行的电动机都应装设过负荷保护电器,位置易远离控制电器或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于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从业人员只要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上的安全生产规章和操作规程即可上岗作业.
专门安全生产法律有<<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
凡取得中级以上技能证书的电工作业人员,或中级职称以上的电气工作人员,就可以上岗作业.

网友F(2009-09-15):
请问一下大虾们,我的电工操作证因工作原因而耽误复审了,现在已过期,但我有中级电工证,这样我还需办电工操作证吗?

网友C:
回复7楼,当然还要,电工操作证等于上岗证,

网友G(2010-04-11):
有没有答案啊。。。。。。。。。。

网友H(2010-05-11):
引用 网友F:
关于请问一下大虾们,我的电工操作证因工作原因而耽误复审了,现在已过期,但我有中级电工证,这样我还需办电工操作证吗?

我的去年也是过期了几个月,但是可以补审!就是要多交点钱!

网友C(2010-07-10):
我的电工证在汕头年审的,今年要 换证了,他说换证要到原办理点才能换,,,我是在赣州办的,我那 回赣州换他们说网上没有我的记录,,,我就郁闷了...为什么会没记录了呢/?  是工作人员的责任吗//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I:
对:HXY1031237815 关于请问一下大虾们,我的电工操作证因工作原因而耽误复审了,现在已过期,但我有中级电工证,这样我还需办电工操作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