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和VB

楼主(2009-06-27):
想要学习VB做三菱PLC的操作软件, 是不是该有特定的学习方向, 还是只要按照一般的VB学习过程学习就可以?刚开始学习, 比较迷茫, 还请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A:
VB和三菱plc没关系啊!

网友B:
http://www.weikong32.com  技术资料             里面有一个详细说明  附有源代码程序

网友C:
应该是数据采集与监控用

网友D:
最好有MX component,做起来方便一点

网友E:
FX系列的有个422对232的协议,你可以上网找下,通过串口对FX系列的M,D,X,Y等等都可以进行操作的

Q系列的有MX component,找到你要用的控件,在VB里添加进去就可以了,有控件操作起来很方便的

这方面三菱做的还不错,资料很全的,你找厂商给你提供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X系列的有个422对232的协议,你可以上网找下,通过串口对FX系列的M,D,X,Y等等都可以进行操作的

Q系列的有MX component,找到你要用的控件,在VB里添加进去就可以了,有控件操作起来很方便的

这方面三菱做的还不错,资料很全的,你找厂商给你提供就好了

三菱这方面的资料确实很全

网友G:
哈哈!老兄!建议你先把VB学好!再去钻研什么和三菱的读写!什么都是要基础的!要不然上海的大楼就不用倒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FX系列的有个422对232的协议,你可以上网找下,通过串口对FX系列的M,D,X,Y等等都可以进行操作的

Q系列的有MX component,找到你要用的控件,在VB里添加进去就可以了,有控件操作起来很方便的

这方面三菱做的还不错,资料很全的,你找厂商给你提供就好了

网友I:
本人收徒,VB做工业应用软件,VB与PLC或其它仪器仪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称重仪表,流量仪表),只要你想得出来的,只要你提供通信协议都教你搞掂.百分之百搞掂.但是要收费的.有需要请邮件联系本人

网友J:
www.irex.com.tw 网上有PLC编程自学软件,可以仿真运行,有详细例程.

网友K:
FX系列的有个422对232的协议,你可以上网找下,通过串口对FX系列的M,D,X,Y等等都可以进行操作的

Q系列的有MX component,找到你要用的控件,在VB里添加进去就可以了,有控件操作起来很方便的

这方面三菱做的还不错,资料很全的,你找厂商给你提供就好了
D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