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自耦变压器能否同时启动两台不同功率的电机

楼主(2009-06-27):
 请教给位师傅,一台自耦变压器,能否同时启动两台不同功率的交流电机?例如:一台160KW的自耦变压器,同时启动55KW、90KW的电动机,如果不能,为什么呢?两台电机要求同时启动,启动时间相同,转速相同,而且连在同一轴上的两端,电机的转速会有微弱的差别,不过问题不大,因为用两台自偶变压器已经实现了此动作,但我觉得用一台价格会便宜些,所以请教大家,不知道用一台自耦变压器器启动磁路会不会对电源变压器有影响,会有什么后果?两台电机的启动电流应该还是总功率的4-7倍吧?谢谢大家

网友A:
一台自耦变压器,能同时启动两台不同功率的交流电机,

网友B:
就冲着悬赏,再回答一次。

降压启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过大的启动冲击电流,从而引起系统电压降低,尤其是系统电压质量要求高、电机较大,且功率基本达到变压器容量的1/2以上时,影响特别大。

因此,如果不是设备需要,应尽可能的避免同时启动,当然设备需要是另当别论。

就你锁介绍的情况而言,如果必须同时启动,采用1台与2台自耦变压器的效果是一样的,对变压器、对电力系统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但投资成本应该低一点。

楼主:
我觉得也是可以,不过,头几天询问相关的技术人员,他说不行,所以问问大家,因为是电话联系,他并没有给我解释明白。

楼主:
还有其他的高见么?请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C:
如果两台电动机的转向和被动轴的转向一至的话,可以用一台自藕降压启动;但是维修不方便,尽量根据电机功率选用容量比较合适的两台自藕变压器为上策。

网友D:
可以地!就像两台不同功率的电力变压器 ,只要变比一样接线方式一样,结构一样,形式一样,就可以并联。但是你要是问电力公司的技术人员可不可以这样接,我保证,他们会说不可以!

为什么?首先经济,他们赚不到钱!其次才是设备得靠性,方便性,结构简单性

楼主:
感谢大家了,